可控硅的阻容吸收问题

楼主(2009-02-09):
我用两支单向可控硅并联组成一个双向可控硅,带的是感性负载。1200V/15A的单向可控硅两支,实际过电流要小。有个朋友给出的阻容吸收是电阻10K/5W 电容式474.可在实际应用中电阻很烫手,而且可控硅还是频频烧掉。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A:
你把电阻加大一个型号试一试!

网友B:
实际的过电流是多少

网友C:
我也想知道该如何

网友D:
烧掉和击穿是两回事.
加阻容是防止电感的感应电压和电源电压叠加击穿可控硅, 而烧毁是电流过大超过负荷所致.

网友E(2010-07-13):
有没有相关的选型计算公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