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菜鸟请教大家

楼主(2009-02-09):
开灯,突然家里所有电器都灭了,把空气开关乱按了一通,亮了,但是刚才开的那盏灯开不亮了,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如何下手修理?因为一点不懂,不敢乱拆灯。是灯的问题还是开关的问题还是电线的问题?
希望大家能说明一下,为什么打开开关会导致这种现象,是什么不对。以防止以后类似情况出现。
谢谢啦!!!

网友A:
有可能是你开的那盏等有短路情况,拆下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最大的可能是你那盏灯的开关或灯短路,烧掉了

网友C:
多半是你开的那盏灯的灯座头或者灯头处线路有短路,你刚开灯时短路跳闸的同时短路处已烧断,所以能够再次开启电源开关.

网友D:
应该是坏的那盏灯本身或是它的线路有问题。你好好查一下吧

网友E:
一点也不懂的话,最好不要自己弄了,请人帮忙吧,以免发生意外.

网友F:
以上说得都有道理。最好拿一个好的灯泡试一下,确认是灯泡的问题还是线路故障。如果是线路问题,又没有干过电工活,最好请人来吧。
开关跳闸是短路引起的。重新能合上开关是因为短路处已被烧断了。

网友G:
多数是灯的问题,应该没有短路存在,否则合不上电

网友H:
照明电路,一般问题在灯具,如,白炽灯灯头,日光灯镇流器,带镇流器的灯具镇流器故障很高。

网友I:
同意3楼的观点

网友J:
六楼的观点好
如果你本身是菜鸟,要请专业电工解决。不要盲目乱动,如果触电就不好了。

网友K:
你开的那盏灯有短路故障,断路器跳开后再合上,短路点已烧断,故只有此灯不亮;如果是普通灯泡可以检查灯座或灯泡;如果是节能灯或其它灯,则可能是灯内电路短路,检查一下。

网友L:
你开的那盏等短路或者接地短路,建议检查下灯头盒和开关盒内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