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报警。。。。

楼主(2009-02-09):
ABB ACS510的变频,面板上报警传动无响应,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是未准备好还是无响应?

网友B:
你在ABB说明书上查一下报警代码,上面有分析原因的。

网友C:
510的没有用过,在550系列里,传动无响应(drive not responding)是面板与控制板的通讯报警。

网友D:
只能对照固件手册一步一步检查,上面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