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压差报警系统

楼主(2009-02-09):
请各位高手帮个忙, 小弟急需一压差报警系统,希望各位能帮我出出主意:
    是控制两个房间的空气压差的,压差范围控制在18pa~28pa之间,超出这个范围
就要有蜂鸣器报警,还得考虑在房间门打开时压差会变化,此时不能报警,需要有延迟,那位大哥能帮忙给个方案,最好有能给个电路图,先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有压力的检测元件吧
如果有PLC控制,就要把压力检测的能转换成PLC能识别的信号,再PLC中用程序去判断压力

打开门不报警,那门那装个开关等信号就可以了,报警的输出和这个信号再一起判断下

网友B:
使用单片机做一个压差检测控制器,大体是:使用气体压差传感器一个(输出信号是0-10v,网上搜一下可以找到0-100p的),带ad的单片机一个(或不带ad的单片机外加ad),使用数码管显示压差值,4×4键盘输入压差控制值,继电器输出控制信号(或使用可控硅、固态继电器,根据自己情况选择,如不需要输出控制信号可以不使用)。蜂鸣器输出报警信号,在门上按装开关(用于延时,避免压差变动,控制器动作),单片机上电后自动清零后进入检测压差,使用查表比较的办法进行检测,用键盘设定上下限,当检测值低于或高于设定值,继电器动作,蜂鸣器报警,当开门时进入中断,开始延时(延时时间根据情况自己定,或开门就进入停止检测,关门后就开始检测)。延时完成,中断返回后开始进入检测。大概情况就是这样,不知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C:
在两个房间都装上压力传感器,输入PLC,出现要求的压差条件时就可以产生报警,门上加一开关,开门是不压力变化也不动作。

网友D:
用微差压开关(dwyer可能有你需要范围的)加延时继电器.

网友D:
经常这样用的,用在空调,防爆微压(差,相对外部或大气)房间.不过你的压差还是太小了(相当于2-3mm水柱),呼吸都能检测出来,很难调.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大家的意见对我很有帮助的,谢谢了

网友E:
用一个压差计,把信号传到PLC 上就可以了

网友F:
使用压差计或两个压力传感器将模拟信号传到plc 使用工控软件来控制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