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9):
我08年11月中旬,使用了一台天正的7.5千瓦的P型的变频器,正常运行了大约7天的时间,就出现频率上不去的情况,给修了一下反倒一点反应都没有了。(后来听说是模块坏了),后来给换了一台,也是正常运行大约7天,在负载逐渐加大的时候放炮了!!

因为给客户造成了巨大的经济与信誉损失,我们被赶出这家公司,这块领地我们经营了十年!
欲哭无泪呀!十年的信誉十年的感情毁于一台变频器.............

网友A:
天正的变频器没听说过也没有用过。以后注意,呵呵

网友B:
呵呵;既然是10年的老客户,怎么能拿一个没有用过的不知名品牌去试验,当初就应当想到有可能结果是这样;

网友C:
听说过的,但没有用过,变频器市场也是良莠不齐,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D:
我修过一台天正的变频器,修好试机都没有问题,拿到用户运行上电一会炸机,没查出原因,换了一台好了。钱也没拿到,郁闷

网友E:
天正的是不是贴牌机哦,只听他们的低压电气。变频器还是头一回听到

楼主:
四楼的是徐工吧,您修的那台就是我的出问题的第一台!郑总不是说给您***元了吗?看来天正的变频器质量不行,他的某些经销商的商业道德也和变频器差不多啊?!

网友D:
我是徐工,我都要郁闷死了,我说的是最近一台,我给他修机器,多数是不要钱的,只有换大一点的备件时我不过也就收成本钱而已。

网友D:
还有你看看易驱的变频器,就很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