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9):
请问:西门子PLC完整的编程后,怎么调试,组态.通信什么的
在其软件上怎么操作的

网友A:
说详细点,调试可以仿真,可以下载到PLC中测试看能不能达到功能,不能就修改了
通讯是很什么通讯呢
组态最好具体的要求说下

网友B:
简单控制的话,你可能不用调试或用PLCSIM试一下,要是复杂的控制只能在实地调试才能有效果。

网友C:
论坛上s7-200有手册

网友D:
看说明手册吧,在这里一下子说不清楚的哦

网友E:
如果是要写入PLC的话,编译无误后在软件内设好对应的通讯设置,用电缆与PLC连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F:
传输程序时要关闭PLC,可以在软件上进行远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