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0):
一直不太理解的是 我有一台设备是用到2相相线供电,请问2相供电所耗费的整个电能怎么转化成3相整个供电系统的电能?是不是需要乘以一个系数?谢谢

网友A:
不太理解你在说啥,我猜好像是说一个三相的电度表,怎么能计量两相负荷呢?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有台设备是2相供电的 我想升级成3相变频器供电,听说更节能,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依据.

网友B:
个人认为三相跟两相用电能是一样的,电压一样,电流可能比三相的大些,如果有一个总的电能表,肯定是三相的,下面一定有三相的设备,两相的设备,单相的设备,通过一个总表计量。

网友C:
两相电源算法和单相算法一样 P=U*I*cos U:线电压 I:线电流.

网友D:
呵呵;
用变频器省不省电要看负载的情况,与二相还是三相供电无关;

楼主:
我以前用的是可控硅来控制设备的用电,现在准备用变频器来控制,变频器是3相输入的,不知道有什么不一样的 在能耗方面

网友D:
变频器只能带电机负载,AC220V电压等级的有单相220V输入,也有三相220V输入;
输出都是三相的;
带电机可以实现软启动及调速的功能;

楼主:
可能我表诉的有点问题,换种方式说把  就是可控硅控制同断是否存在功率因数很低的现象?也就是相对于变频器而言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