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0):
压力传感器PT124和PT131使用区别,还有显示表的配置,压力传感器是用在挤出机的电控柜上的,要注意哪些?

网友A:
PT124和PT131的区别还是看看说明书吧,显示仪表只要能配套就行了。呵呵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

网友B:
PT124系列 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可测试一点的压力,与其配套的压力表为PS1016,提供压力显示、压力设定、压力上下限报警等功能;
PT131系列 高温熔体压力/温度传感器可同时测试一点的压力和温度,与其配套的压力/温度表为PS1016T,提供压力温度显示、压力设定、压力温度报警等功能。

更详细信息可咨询QQ:386563863  或 登录 ttp://www.sandcop.com
---------------------------------------
我们专注与高温熔体压力、温度的精确测量与完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