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0):
我的本本新装了系统,QQ也是新的,为什么就是打不开了呢,我到公司来就可以打的开.

我以为是版本问题,可我用新的2009QQ申请了新的帐号,还是登不上,请各位大侠们相助/

网友A:
所谓打不开是双击QQ后登录窗口不出现?还是有了登录窗口只是输入号码及密码后登录不进去?

网友B:
是不是杀毒软件的问题啊

网友C:
可能是防毒软件的原因吧。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怀疑也跟防毒软件有关系.

回二楼,我说的打不开,是指QQ界面打开了,但当我输完用户名和密码之后总提示我密码不正确.我到公司打开密码就正确了.昏呀,重试了很久.

网友D:
确认密码是不是大小写有问题。

网友A:
好像还没有发现过QQ与防毒软件有冲突而不能登录的情况吧。

总怀疑用户名或密码其中有个输入错误,呵呵。

还有要不就是端口没有弄对。

PS:QQ有没有不同系统的版本?

网友E:
是不是被木马盗了

网友F:
如果在其它PC上可以上的话就是版本或密码大小写没有区分的原因了;

网友G:
考虑是密码大小写问题。

不排除与病毒,防火墙,端口,杀毒软件有关。

网友H:
你自己输入无误的话 看下安全软件有问题没有,现关闭再上QQ

网友I:
多数是木马或病毒引起的

网友J:
QQ自动保护要不就是已被盗或中了QQ病毒。

网友K:
是不是你的网络连接不行啊
网能上的去吗

网友L:
应该是密码大小写的问题。

网友M:
前段时间我也下了个2009的,反应很慢,后来又换回原来的老版本了,感觉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