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9-02-10):
ADD(30)  DM2006  #1   DM2020  假如dm2006为2DM2020的值应该为多少。
哪位老师帮我解说一下,加减乘除搞不懂。先谢谢啦。

网友A:
ADD是BCD的加法,所以你的DM2020的结果为3

楼主:
是不是所有的加减乘除都必须的用BCD来处理?我的基础很差。

网友B:
呵呵;PLC内部是用二进制来处理的;
实际运算要注意运算的数据是BCD码还是16进制;
对于1+2的运算,无论什么进制结果都是3;
但数值大了就不同了;

楼主:
版主讲得很对,但是二进制和十六进制我比较明白,BCD码是我不是很明白,我的资料有限,对bcd和二进制的关系不是十分得明白,可以帮我解释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B:
呵呵;BCD码就是把十进制数的每一位都用四位二进制来表示;
如0001  对应1;
  0010------2;
  1000----8;
  1001----9;
最大就是1001了;

如十进制的9876转到BCD码对应就是1001 1000 0111 0110;

楼主:
假如10EC是bin还是16进制,我基础差你别见怪.

网友B:
呵呵;
二进制与16进制是对应的;
一位16进制对应四位二进制;
BCD码最大为9,不可能有A~F;
10EC是16进制的,对应二进制 0001 0000 1110 1100;

楼主:
谢谢拉.误区理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