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0):
求助电力变压器的容量如何选择,有没有计算放法

网友A:
这个贴子,我以前发过了,你去看一下吧。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37&ID=175501

楼主:
变压器容量和和额定电流的关系是不是 额定容量/额定电压*√3

网友B:
建议你到这里去看看吧,有详细的介绍。http://www.dzsc.com/data/html/2008-10-15/71202.html

网友C:
变压器容量和和额定电流的关系是不是 额定容量/(额定电压*√3)
上面的公司就对了,例如1250KVA的变压器的次级额定电流为1850A

网友D:
变压器额定容量*0.8.就是厂的总用电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