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0):
请教各位大虾,久川变频器怎么样?我客户指定用

网友A:
我 是没听说过,是国产的吧。即然客户指定,你就用吧。

网友B:
久川变频器是江苏昆山一厂家生产的,自己说很节能,性价比高,没有用过,估计质量不怎么好!

网友C:
没听说过呀,既然客户指定就用吧,出了故障也有理由

网友D:
我这边做的机器,容量放得大了点,在现场看到运行电流时,我都心痛我的模块了。400A英飞凌模块,带55的电机。电流才65-80A之间。浪费了,呵呵

楼主:
谢谢,现在客户反映还不错

网友E:
没听说过,变频器小马力的什么牌子都差不多,大马力的就有差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