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0):
想用西门子plc控制电机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比如12°57′,要怎么控制?怎么控制才能精确呢

网友A:
是什么电机呢,伺服吗?
如果是伺服,算出这个角度要多少个脉冲,根据电机分辨力,电子齿轮比算

网友B:
伺服或步进电机可以用PLC发脉冲来控制;

网友C:
加编码器或角度传感器做闭环控制最精确。

网友D:
做过一个传送带的,应该是PLC+气动

网友E:
得看楼主要的精确度了
用伺服电机吧

楼主:
我这个s7300要带一个fm357的模块 这个模块能控制四个电机,我用的是伺服电机,需要在fm357的软件包里面编程,那还需要编码器吗 ,各位高手,如果要用脉冲应该怎么编程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