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 Y0如何与MR-J2S连接

楼主(2009-02-10):
请教大虾:如图,如果不用模块,FX1S Y0如何与MR-J2S连接呢?谢谢!

网友A:
Y0和COM分别接PP和SG

网友B:
在别的网上也发过了吧;
是MT型号的才可以;
FX1S没有扩展能力,所以不能用其它定位模块;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第一次发啊!问的不是一个问题,我没有定位模块,只是接一下了解基本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