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0):
发格数控系统控制一伺服电机旋转,回参考点电机应该旋转360°。而结果电机旋转360度之后,又继续旋转了16°多一点,轴参数设置如下:
REFPULSE(P32)设置为“+”;
REFDIREC(P33)设置为“+”;
REFEED1(P34)定义为趋近原点开关的进给率设置为1500;
REFEED2(P35)定义为碰到原点开关后,检测参考脉冲的进给率设置为500;
REFVALUE(P36)设置为“0”。
请问是什么原因可能导致回参考点不准确?

网友A:
没有用过,不能随便说!帮你顶顶!

楼主:
有用过发格系统的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啦!

网友B:
可以重设参考点,也可以在参考点偏移里补正

楼主:
补正不行,现在是差别有9度多的样子,没法做补正啊!

楼主:
和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了)
问题的产生和皮带的传输比有关,原来传输比不是整数!第一次,回参考点差了16°多;改变传输比(也不是整数),差了9°多;最后,改为整数比之后,就不差了!
感谢大家的回复和帮助!谢谢!

网友C(2009-03-18):
我认为原点开关的位置也有关系啊

楼主:
我试了,和原点开关没有关系,当原点开关确定了以后,是动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