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0):
请问变频器是怎样做短路保护的,上网查过,有说是通过霍尔传感器来做保护的。这让我很疑惑,一般的IGBT的短路的时间超过大约十几个微秒,通过霍尔传感器来检测电流的话肯定是反应不过来的。另外我想问问变频器的直流侧熔断器是不是要用专用的熔断器?
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这个就是变频器内部的事情了
做的好的就可以及时的保护,做的不好的就要爆了
一般有好几个保护,有软件过流、硬件过流,还有主板的驱动模块的芯片也有保护,一般是检测IGBT的通态压降,而且要求是软关断,防止di/dt产生过高的电压。
当然是没有什么熔断器的

网友B:
好像就是霍尔元件来做的保护。以前论坛里有这样的贴子,还有相关的照片。你去看一下吧。

网友C:
是IGBT模块的抗短路保护,不是另外加的短路保护。直流侧的熔断器是半导体保护熔断器,俗称快熔。是保护输入侧二极管整流电路的。

网友D:
不知道,但来顶下帖~~
我也想弄清
工业自动化商城 http://www.iacmall.com 做专业化的工控,展示最便捷的工控交易平台!!

网友E:
我晓得的是模块通态压降随电流的增大而升高。模块厂家都会提供这条曲线供设计者选 择保护门槛,我做试验机时选择的基准是2.5伏,这个电压用了一个很精确的集成管子供应的,相当的准,另外要用超快恢复二极管检测通态压降,快速光藕,高速运放,等才能将信号快速反映到单片机进行处理,保护很及时的,在实验时将输出短路了,等母线电压降到三百伏时,一运行还能反映出过流情况。,有些机器用了快熔。霍尔等,确实有作用,但最后一级保护还是通太压降检测,若这一级都检不出来了。机器就完了。我这边的机器只有通态压降检测。还是很放心的。呵呵

网友E:
打了快三百字才积一分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