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9-02-10):
听说用通讯可以控制变频器,就是HML上通过PLC由Modbus协议来控制变频器的起停,只是不知道PLC里面怎么添加模块,用欧姆龙的CJ1W可以做么?最好有点过程,敬请高人赐教,谢过~-~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
这样的通讯最好用同一厂家的,同一厂家的有可能有直接的控制指令,减少编程量
有的即使没有直接指令,在厂家的提供技术支持时要方便些

欧姆龙的没做过,三菱的PLC和变频器加触摸屏这样做过

网友B:
加个串口模块,使用协议宏就能搞定

网友C:
台达的PLC+台达B系列变频用过,可以通过Modbus来控制;

楼主:
有这方面的视频或资料没  油箱:zhoukangj@163.com   谢过了

楼主:
就是图片发两张 也可以的啊   这样自己学起来快点 ~-~  先谢大虾了

网友D:
对于我来说,只要有产品说明书,我就能做

网友E:
单片机行不?图

楼主:
单片机成本会不会多了点  因为本来PLC就要用到的

网友F:
我也想要这方面的资料,不知哪位大虾可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