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高手

楼主(2009-02-10):
请问6ES7232-OHF22-OXAO和6ES7232-OHB22-OXAO有什么区别可不可以代用

网友A:
不清楚您的信息是从哪个手册上看到的?

我在S7-200选型手册(2008年4月版)与西门子产品手册(2009年1月版)都没有看到“6ES7232-OHF22-OXAO”,只有6ES7231-OHF22-OXAO,这个是8通道输入模块。

而6ES7232-OHB22-OXAO为2通道输出模块。

请您确认您的型号是否正确~~

网友B:
6ES7232-OHF22-OXAO,我也没有查到这个型号。有找到的上来说说

网友C:
是真的不好找啊,有知道的发表一下我们也来学习学习!

网友D:
现在都是CN型,对应后缀0XB8;
S7-200新推出了4通道输出的EM232,详细定货号不详;

网友E:
4通道输出的EM232订货号为:6ES7 232-0HD22-0XA0

建议不要随意定这种新品,说不定国内都没有现货。

网友F:
一般为升级后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