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0):
请教!!!图中远程I/O LINK之间的距离是多少?是怎么用的?谁有这方面的资料提供下,谢谢!!

网友A:
有这东西,但资料可能不好找,通常的通讯手册中没有介绍这种详细的内容
那主站模块一般也不会有现货
如果想做类似的,可以考虑用CC-LINK做,资料好找,模块也好买,CC-LINK不加中继,距离可以到12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东西,但资料可能不好找,通常的通讯手册中没有介绍这种详细的内容
那主站模块一般也不会有现货
如果想做类似的,可以考虑用CC-LINK做,资料好找,模块也好买,CC-LINK不加中继,距离可以到1200米
这个资料哪里有?模块型号是什么?请你告诉我!!先谢谢了~~!!

网友A:
CC-LINK资料三菱网站上有下载
对于FX的主站模块FX2N-16CCL-M,再可以带上各种远程I/O模块

网友B:
呵呵;
CC-LINK的资料相对还是比较全的,不过这种配置的价格相对比较高了;

楼主:
找到了,CC-Link远程IO模块是怎么连接到PLC的?假如我用16点的,是否要16根线与PLC的输入与输出对应都连上呢?不好意思,没有见过这个模块见笑了。

楼主:
我是想用1台PLC控制16台机台的辅助设备,PLC与最远的机台大概有100米,用什么方法最省事省钞票??

网友A:
CC-Link连接没有那么多线,有那么多就失去了通讯的意义了
CC-Link连接线用三芯屏蔽线,数据是通讯过来的,通讯线一边连远程模块,另一边连主战模块,16点的连接线只接到远程的模块的端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Link连接没有那么多线,有那么多就失去了通讯的意义了
CC-Link连接线用三芯屏蔽线,数据是通讯过来的,通讯线一边连远程模块,另一边连主战模块,16点的连接线只接到远程的模块的端子上
谢谢你的回答,假如我有8个子模块要连到主模块上。要怎么连呢?是否依然用三芯屏蔽线把所以的子模块串联起来,然后再连上主模块上呢?

网友A:
就是用三芯电缆串起来,主战也是这样连接但FX的远程I/O最多可以连接7个
把远程I/O再分一下,控制在7个站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