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9-02-10):
我的本本是宏基5100的,我要与pro-face的GP2500通信连接上传,下载程序。可以我用普通网线却连接不上,而我同事的联想笔记本却用普通网线能连上,不知道是我的网口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如果普通网线不行,那怎样的网线才行,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你们是用同一根网线吗?如果是,那你的网口可能有问题,要不就是你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B:
既然你的同事可以连上,那么就是你的本本有问题了。

一些本本的网卡可以自动检测交叉网线还是平行网线,而一些本本不行,你可以尝试一下使用交叉网线而非平行网线……

网友C:
还有GP上设置的是不是相同;

网友D:
你本本的通讯口连接问题

网友E:
不是有专用数据线吗?为什么一定要用网线呢

网友C:
呵呵;GP2500带有LAN口,用网线成本就低多了,当然也有TOOLS口,编程电缆也能连上;
GP2501就只能用TOOLS口了;

网友F:
你的电脑本地连接上的IP地址是否跟GP在同一 IP段?

网友G:
IP 地址要设在同一段上,如果不是通过ethernet switch连接的话,要用交叉网线。

网友H:
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