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链电动葫芦

楼主(2009-02-10):
我是销售的,对产品不是很懂,

想请教一下:
1.环链电动葫芦的起升高度:就是能把货物起吊30m么,那么高一般用在哪里的啊

2.客户订购了环链电动葫芦,还随之订购了10m长的链条,可是客户在使用的时候自己是无法加长链条的吧~~

3.如果起升高度是30m,那手柄线是不是也是29.5m 或者30m 啊~~

网友A:
这么高,只听说过3m高度的,30m,体积一定不小。真的30m的话,找厂家询问吧。

网友B:
用国3KW的环连
使用效果不错
体积也不大
30M的没看见过啊!
那链条箱个头小不了吧?

网友C:
什么是环链葫芦啊。手拉的那种链条试的吗???

网友D:
30米的只定10米链条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B:
这种葫芦不同以往的那种钢丝绳的
上下限位的调整要准确

楼主:
是电动的环链葫芦,客户指定30m提升高度,~~  订的链条,客户说是备用的~~

那个葫芦客户自己买回去后还可以自己换链条的么?

楼主:
环链电动葫芦的链条  一般来说 ,出问题的几率大么, 链条要多长时候见换一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