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0):
请教各位大侠!
故障现象:越级跳闸
负载:照明60盏(36w),小太阳10个(800w)
总闸:100A(厂房内)
上级闸:250A(箱变内)
开3-5盏灯或开1-2个小太阳就会有越级跳闸现象

网友A:
250A是不是漏电断路器,如果是线路有漏电

网友B:
小太阳10个(800w)???

长弧疝灯发光的光谱和日光非常接近,被誉为“人造太阳”。

网友C:
越级跳闸的原因有以下几种,你对照一一检查。
第一种情况:主开关小于分开关负载总和。
第二种情况:主开关有漏电保护装置分开关没有,当用电器漏电大于等于30毫安时主开关跳闸。
第三种情况:经常带负荷操作主开关导致触电碳化接触不良后电阻增大电流升高发热跳闸。
第四种情况:主开关下端只分开关上端有绝缘降低或电流过大造成绝缘皮碳化现象形成软短路。
第五种情况:主开关脱扣电流小于改开关的标注电流。

网友D:
总开关是不小的,是不是坏了?坏一个试试总开关试试。要不就是漏电开关有漏电

网友E:
建议更换一下总开关,很有可能此开关有问题,如压线螺钉不紧接触不良等。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说法,如果查不出总开关的问题就换一个吧。问题应该还是出在它身上。

网友G:
箱变内只是提供厂房内的电源吗 ?
但是主开关跳闸的电流太小了
建议按照4楼的说法检查一下

网友H:
开关跳闸的电流太小了

网友I:
上级闸到总闸之间还有其他的负荷吗?

楼主:
总开关换过不管用,新装的箱子查过了没有碳花现象,还是查不出,头疼啊

网友J:
用钳形表卡一下总开关原来带的负荷有多大,是不是已经太接近250A了,如果是,只有加大开关了。

网友K:
真是闹鬼哦,才开1-2个小太阳就会有越级跳闸,250A是什么类型的开关?

网友L:
兄弟你没有给大家讲你的开关类型.是漏电开关吧.应该线路有误仔细检查下.

网友M:
250A的开关因该是带漏电保护的,把漏电电流调大一点,时间调长点。就行。

网友N(2010-09-21):
主线路绝缘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