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启动问题

楼主(2009-02-10):
请问日光灯启动电压太低,启动不了,怎么办,线圈式的

网友A:
换电子镇流器

网友B:
电源电压低于日光灯的额定电压时, 日光灯往往不易启动, 容易使灯管迅速老化, 缩短使用寿命。 这里介绍一种简便实用的方法:

  利用半波整流的原理, 将日光灯启辉器作一改装, 用脉冲直流电去触发日光灯的点燃;材料只需一只耐压大于250V、电流大于500MA的任何型号的二极管(商店有售)。 安装时,先拆下启辉器, 去掉铝壳, 剪去电容, 焊开氖泡定触的任意一头, 串联上二级管, 然后罩上外壳即可使用。

  要注意:二极管的极性不能接反。启辉器经过改装后, 在寒冷的冬天, 即使电压低于180V时, 灯管也可以在10秒钟内一次启动, 并能延长灯管寿命。

或者换为电子镇流器!

网友C:
干脆你换个节能灯得了。不要用什么镇流器和电子镇流器了。呵呵

网友D:
电感式日光灯当电压低于180V后就会启动困难,建议更换成电子式日光灯或节能灯,电压低到140V仍能启动。

网友E:
 要注意:二极管的极性不能接反。启辉器经过改装后, 在寒冷的冬天, 即使电压低于180V时, 灯管也可以在10秒钟内一次启动, 并能延长灯管寿命。

没看懂,请教串在氖泡上的一头的二极管称为高端,而联在另一脚上是否就是二极管的低端?

网友F:
电压太低就点蜡烛吧,烛光晚餐!
不过我建议你用节能灯,或者用那种白炽灯

网友G:
更换START 或者干脆换成节能灯 提倡节能

网友H:
如果照度问题不大的话还是用节能灯吧!
节能灯的照度也没问题

网友I:
更换START 或者干脆换成节能灯 提倡节

楼主:
二楼的朋友介绍的方法不知道是否实用,所说的极性,不知道怎么接,烦说明白点好吗

网友J:
xuexi 受教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