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300 MMC卡

楼主(2009-02-10):
请教各位大侠用什么软件备份西门子PLC-300 MMC卡(6ES7953-8LF11-0AA0)里的数据或读写数据

网友A:
我只知道,用软件下载到PLC中(MMC卡),把卡插上下载。不知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B:
有个德国人做的读写卡软件,可以用来备份MMC卡和将备份恢复到MMC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