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0):
我们公司车间的电炉到渣场有一平台车约一百五十米左右,即使用这卷筒,线很容易断,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一个好的方案。

网友A:
你可以使用集電軌,在太扯下部架設軌道,.此方法可解決線路意斷問題,只是此方法成本太高,建議使用進口移動傳輸線,如日本或德國,也可減少線路意斷問題.

网友B:
换个电缆看看
容易断除了工作方式不适合外就是质量差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的投资有点玄,换好一点的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