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0):
刚才烧了个变压器   说来给大家听听 2个 24V  240VA 变压器 每个配整流桥 4700UF电容 然后并联为电吸铁 用了一个小时 就烧了一只变压器   大家帮忙分析下  是不是我的方法有问题?    并联后  过桥 电容可以?

网友A:
应该考虑倍压整流的因素啊。如果是满载建议换成两个300va的变压器并联后再整流。小建议参考。有不对的请指正。

网友B:
先算一下负载功率,在比较一下,看看是不是变压器功率偏小的原因?!

网友C:
直流输出不可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