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空调

楼主(2009-02-10):
变频空调出来好一阵子了,很好奇 其工作原理,内部结构? 哪位能大致介绍下

网友A:
听人说好象是骗人的
也不是太了解

网友B:
家用的变频空调电机用的是三相AC220V的,一般变频后电机频率可以在20HZ~100HZ之间运行;
刚开机以高速运行,可以快速达到设定温度,然后频率运行在较低的范围就可以保持这个温度;整个过程电机是一直运行的,但频率是根据温度来自动调节的;
  普通空调电机频率恒定为50HZ,当温度到达后电机停止,温度上升后电机又以50HZ的频率运行,也就是说电机是以50HZ间断运行的,这样温度必然在设定值上下有一个范围跳动;

网友C:
变频空调原理与选购技巧:http://www.xici.net/b352387/d38403970.htm。可以去看看,说的很好!

网友D:
三相220V的电机和变频器用过松下的
变频空调原来这个原理啊 有没有PID啊 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相220V的电机和变频器用过松下的
变频空调原来这个原理啊 有没有PID啊 里面

谢谢各位的指教,请允许我补充一点质疑:变频空调内的变频器是我们通常见到的变频器吗?也是交-直-交或者交-交的吗?空调里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变频器?

网友B:
呵呵;
内部的变频原理与我们工业用的变频器相同,也是交--直-交,但要简易的多,成本相对也就低多了;

楼主:
明白了,变频技术延伸到终端消费品领域,我对未来憧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