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1):
PLC的输入与输出能控制和接收多远的信号?超出多少米需要追加模块呢?

网友A:
呵呵;数字量DC24V输入的相对距离要近一些,与干扰源等有关,AC110V或AC220V输入的一般可以达到50~100M;
输出继电器的,带AC220V负载相对距离可以比较远;
这些没有具体的距离数字,要看现场走线、干扰、电线的好坏等都有关;

网友B:
信号传输距离和很多因素有关,不能单独来界定。CC-LINK最远可以达到1200m,我们的一般就几十米。

网友C:
一般不能按严格的数字来讲,要考虑干扰的强度和对PLC及其传输线的影响大小!

网友D:
规范走线能避免干扰,尤其传输距离比较长

网友E:
西门子对于电缆长度有个最大的概念,这个应该属于理论值,具体原因上面已有多人说明。

对于屏蔽电缆,如果是标准信号,500米;
对于非屏蔽电缆,如果是标准信号,300米,高速计数器输入,50米。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使用485通讯可以传输1800米
看了搂主的另外一个贴,用的是三菱的FX系列PLC
FX的485,用BD通讯板,距离50米,ADP设配器距离是500米

如果距离容许,也可以考虑用2台小型PLC通讯做,BD板成本低,ADP设配器成本比较高

网友H:
一般的话不要超过200米比较保险一点,再说如果太远的话,走线也是一种浪费还不如用远程IO

网友I:
本人赞同9楼的说法,其效果会更好点

网友J:
一般输入输出的远近要主要受到电压降与信号干扰的影响

网友K:
这个很难说

楼主:
请把大家经历的最长距离发表下,也可以做参考!!

网友L:
没用过太远的,我用的就几米远,考虑很多因素,应该尽量留出余量,以免环境变了到时候不能传送信号

网友M(2012-08-28):
我用过三菱Q系列PLC,最远的传感器有24米,信号很稳定。
传感器工作在50°的环境,是SMC的传感器

网友N:
OMRON,,,CP1E我做个50米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