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1):
本厂是新投运的大型污水处理厂,有8台小型的三垦变频器控制滗水器的上下运行。现在有一台一开机还正常,可是频率一点也不能上!一上频率就停运。显示0104和ocn.电源和其他控制部分正常,电机在上升过程中也正常(上升不用变频).
      紧急求援!  恳请分析指教!

网友A:
我个人的经验认为:这是由于变频器在低频下的力矩不够的原因造成的,我也碰到类似问题,你把变频器“转矩提升”参数提高到一个合适的值,就可排除频率上不去的现象。

网友B:
我遇见过一个变频器不接负载和接负载时频率只要超过37就马上故障报警
报警显示与变频器匹配的电机功率不符
返厂了还没有得到消息

网友C:
我遇到的丹拂斯的,远控频率一变化就跳,报警显示过电流,将参数里的过电压保护功能开启,就好了,希望对你有参考

网友D:
变频器是不是坏了?感觉像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E:
有可能是上加速时间小了,改一下试试

网友F:
用过一台天正的天宝牌(垃圾货!!)P型的机子,一上频率就停机!不是过流,就是过压,再就是过载。什么转矩提升,加速时间,这个保护那个保护,弄了两天,最后天正的人说:坏了,模块坏了。
估计您也和我一样:中奖了

网友G:
对了,应该是您中奖了

网友H:
先查电机(包括电线)的绝缘。再查变频输出的三相是否平衡,如果不平衡就要送修(触发或模块故障)。不带电机不跳,变频三相又平衡就是变频器电流检测的问题了,当然也是送修。

网友H:
有需要Q我:603037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