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1):
请教:工程上有一95KW的电动机,我如何根据其容量来选取和它相匹配的接触器 、热继电器和电缆,接法为星--三角接法。
顺便问一下:如果用变频器启动电机的话,电缆应如何选型。

网友A: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8&ID=176008
这是我发过的一个主题贴,是介绍电缆载流量的,热继、接触器你根据电机的电流选吧,区分一个星角时和用变频。

楼主:
谢谢一楼的回复。

网友B:
接触器选200安 热继电器也是选用200安的 电缆如果是铜芯选用50平方的就行了 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触器选200安 热继电器也是选用200安的 电缆如果是铜芯选用50平方的就行了 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这个应该差不多的,我也比较赞同

网友D:
接触器主触头容量大于等于电机的额定电流,热继电器热元件应该选0.95--1.05倍的额定电流。

网友E:
看来都还得学习哦

网友F:
我赞同上面的观点,但实际中接触器的电流要比电机电流的大多些会耐用点.

网友G:
接触器 的触点容量要足够大,按照标准选择时也应该在大个等级

网友H:
接触器选2倍额定电流,启动电流为4倍启动电流,启动时间不小于电机启动时间,热继电器选1.05倍IN,电缆选1平方5A电流左右就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