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1):
各位师傅:
  我有一台水泵是7.5KW的,而配的变频器是11KW的,请教假使我要选交流输出电抗器的话,我应该以水泵的功率选电抗器,还是以变频器的功率来选电抗的大小?谢谢!

网友A:
我转的老信原来发的文章。
关于变频器电抗器的选择问题
1, 额定交流电流的选择
额定交流电流是从发热方面设计电抗器的长期工作电流,同时应该考虑足够的高次谐波分量。即输出电抗器实际流过的电流是变频器电机负载的输出电流。
2, 电压降
电压降是指50HZ时,对应实际额定电流时电抗器线圈两端的实际电压降。通常选择电压降在4V~8V左右。
3, 电感量的选择
电抗器的额定电感量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若电感量选择不合适,会直接影响额定电流下的电压降的变化,从而引起故障。而电感量的大小取决于电抗器铁芯的截面积和线圈的匝数与气隙的调整。
输出电抗器电感量的选择是根据在额定频率范围内的电缆长度来确定,然后再根据电动机的实际额定电流来选择相应电感量要求下的铁芯截面积和导线截面积,才能确定实际电压降。
4,对应额定电流的电感量与电缆长度:
电缆长度        额定输出电流        电感量
300米            100A              46μH
                 200A              23μH
                 250A              16μH
                 300A              13μH
600米             100A              92μH
                  200A             46μH
                  250A             34μH
                  300A             27μH
理想的电抗器在额定交流电流及以下,电感量应保持不变,随着电流的增大,而电感量逐渐减小。
当额定电流大于2倍时,电感量减小到额定电感量的0.6倍。
当额定电流大于2.5倍时,电感量减小到额定电感量的0.5倍。
当额定电流大于4倍时,电感量减小到额定电感量的0.35倍。

这里仅就输出电抗器谈一点看法。纯属个人看法,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网友B:
水泵的负载起动时电流比较小,可以以电机的功率配;

网友C:
老信说的很详细,建议按老信说的选。或按变频器选。

网友D:
7.5KW用线很细。如果用一个大磁环将输出线均匀的绕几圈,有没有效果呢?

网友E: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按照电机的额定电流来选择输出电抗器。另外,如果电机与变频器的距离在50M以内,我不会考虑输出电抗器。省略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按照电机的额定电流来选择输出电抗器。另外,如果电机与变频器的距离在50M以内,我不会考虑输出电抗器。省略之。
  谢谢楼上的所有朋友! 我的电机与变频器的距离有150米以上,因此种设备台数较多,所以在选择器件时慎重了些,我决定以电机的额定电流来选取电抗器。

网友E:
其实,如果可能,变频器放在与电机尽可能近的地方会更好,电源线可以长,电机线不能长。除非条件不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如果可能,变频器放在与电机尽可能近的地方会更好,电源线可以长,电机线不能长。除非条件不允许。
  我也考虑到这个问题,电机线要是短了,信号线就更长了(信号线已经有150米),鱼与熊掌始终不能兼得。呵呵!

网友F:
谢谢楼上的所有朋友

网友G(2010-01-30):
我同意kdrjl兄的看法,既方便维护,又节省了很可观的电缆费用。其实信号线也可以变短,如果可能可以就地控制,或是就地加ET200站。维护量小,省钱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