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1):
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西门子300plc和VB通过以太网通讯?

网友A:
VB与西门子S7-300的通讯

   西门子S7-300通讯协议不公开,我们无法按相应的协议写程序,但是
西门子提供给我们更为简单的方式来与之通讯。

   大家可以在某些组态软件中找到这样一个DLL:w95_s7.dll,就是这个
DLL,使的我们与PLC进行数据交互极为简单

   在DLL时定义了如下一些接口函数: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load_tool Lib "w95_s7.dll" (ByVal nr
As Byte, ByVal dev As String, adr As Type_PlcAddressType) As Long

   这个函数是初始化连接用的,这个过程比较慢,大约要20S左右,这大
概也是西门子为什么启动那么慢的原因吧;包括了如下几个参数:nr是指
激活的连接数,范围是1-4

   dev是设备名,SetPG/PC里面有这个指定,一般用S7ONLINE就可以了,
adr是指参数表,它是这样的一个type:

Type Type_PlcAddressType

    bytAddress       As Byte’这是站号,默认是2
    bytPlcSegmentID  As Byte’SegmentID,默认是0
    bytPlcSlotNo     As Byte’槽号,默认是2
    bytPlcRackNo     As Byte’Rack号,默认是0
End Type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new_ss Lib "w95_s7.dll" (ByVal nr As
Byte) As Long

这个函数没用到,可以去找一些资料来看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unload_tool Lib "w95_s7.dll" () As Long
’这个函数是程序退出时用的,用来断开连接
’ no, amount, value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d_field_read Lib "w95_s7.dll" (ByVal db
As Long, ByVal nr As Long, ByVal anz As Long, value As Byte) As Long

’这是读取DB块中数据的函数

db 是指DB块号,比如DB10,则这个参数指定为10就可以了

nr 是指起始地址,比如读DB10的第4个字节中数据,则指定为4

anz是指读取的长度

   value是返回的值,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字节,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字节数组,
比如你要读取二十个字节的数据,那么应定义dim ReturnValue(20) as byte,
然后用ReturnValue来做为传递的参数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d_field_write Lib "w95_s7.dll" (ByVal db As
Long, ByVal nr As Long, ByVal anz As Long, value As Byte) As Long

这是写DB块数据的函数,参数跟读数据函数一样,不多说了

’ no, amount, value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e_field_read Lib "w95_s7.dll" (ByVal nr As
Long, ByVal anz As Long, value As Byte) As Long

‘这个是用来读取外部输入的值,包括开关量输入,模拟量输入

nr 是指起始地址

anz是指读取的长度

value是返回的值,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字节,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字节数组,
比如你要读取二十个字节的数据,那么应定义dim ReturnValue(20) as
byte,然后用ReturnValue来做为传递的参数

从分析也可以看出,只有外部输入的值不可以写,因而它单独存在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a_field_read Lib "w95_s7.dll" (ByVal
nr As Long, ByVal anz As Long, value As Byte) As Long

‘这是用来读取外部输出的值,包括开关量输出,模拟量输出,参数
可以参照上面的函数,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a_field_write Lib "w95_s7.dll" (ByVal
nr As Long, ByVal anz As Long, value As Byte) As Long

‘这是用来写外部输出的值,包括开关量输出,模拟量输出

nr 是指起始地址,

anz是指读取的长度

value是返回的值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m_field_read Lib "w95_s7.dll" (ByVal
nr As Long, ByVal anz As Long, value As Byte) As Long

读取内存变量的函数(M的值)

nr 是指起始地址

anz是指读取的长度

value是返回的值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m_field_write Lib "w95_s7.dll" (ByVal
nr As Long, ByVal anz As Long, value As Byte) As Long

写内存变量的函数

nr 是指起始地址

anz是指读取的长度

value是返回的值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t_field_read Lib "w95_s7.dll" (ByVal
nr As Long, ByVal anz As Long, value As Integer) As Long

’读定时器的值

nr 是指起始地址

anz是指读取的长度

value是返回的值,这个返回的是整型量的值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z_field_read Lib "w95_s7.dll" (ByVal
nr As Long, ByVal anz As Long, value As Integer) As Long

‘读计数器的值

nr 是指起始地址

anz是指读取的长度

value是返回的值,这个返回的是整型量的值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z_field_write Lib "w95_s7.dll" (ByVal
nr As Long, ByVal anz As Long, value As Integer) As Long

‘写计数器的值

nr 是指起始地址

anz是指读取的长度

value是返回的值,这个返回的是整型量的值

有了以上这样函数,相信会VB的人都可以写跟西门子通讯的程序了。

但是如何知道读或写是否成功呢,这就是每个函数的返回值来决定
,返回为0时,说明操作成功,否则为通讯出错。

网友B(2013-07-11):
亲……请把这张帖子顶起来

网友C:
这个帖子该顶起来

网友B:
思南老兄……别让这帖子沉了啊!!!!让他火起来啊

网友D(2014-09-09):
顶起来,这么好的东西不能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