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1):
工艺要求:在A处生产线上有个检验员检查线上的不良品。当检查到不良品的时候按一下X000按钮,良品不按,当货物到B处时,如果是不良品自动往C方向由M0电机运送出去,是良品往D方向由M1运送出去

网友A:
还是没有描述太清楚;
只是一个分检程序,这也不是先入先出呀;

楼主:
听人家说用先入先出能做到,那请问大侠,那我应该用什么方法才能做到呢?

网友B:
就用到一个标志就可以了
当有不良产品时,有个标志,到位后有这标志是一种动作,没这标志是另一种动作
如果从A到B之间有多个可能还要用到相当于记忆的功能

楼主:
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个标志是怎么才能做到

网友B:
不是有按一下X0,你不是可以去触发一个标志吗

楼主:
还是没能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C:
用移位指令
判断的地方和处理的地方有几个工位

楼主:
就是在流水线A处有个人在检验线上运过来的货物,如果是不良品的话就按一下按钮表示不良品,当货物到B处时就往C方向返回返修,如果在A处检测是优良品的话,就不用按按钮,到B处时就往D方向进入下一道工序,A到B之间没有其它工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