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抗器响声

楼主(2009-02-11):
一上电,变频器内部的输入电抗器就发出较大响声,以前都没碰到过,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抗器线圈,看是否有松动,如有要用绝缘漆加固。此外,要用变频器专用电抗器,变频驱动时系采用PWM调制波对电源进行调制后驱动马达,因此包含大量的谐波噪声,普通电抗器再此工况下会产生噪音并会缩短寿命!

楼主:
用的的确是专用电抗器
先换个电抗器试试看

网友B:
你先拆开检查一下是否有松动,再看看是不载波频率你改了,设成默认试试。

网友C:
电抗器响除了铁心与线圈的间隙大、松动以外,与交流电波形畸变也有关。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