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1):
请问3000安的电流互感器配多大的电能表

网友A:
互感器的电流比是多少

网友B:
这个只与二次端有关系的,
以前我们用过1500/5的!
只要2次与电能相配就可以了!

网友C:
电流大小只需要选择电流互感器的变比就好了,2次侧与电能相配就可以(注意电能表的基本电流和最大电流).

网友D:
主要是看你的互感器是是3000比多少的,还有就是电度的电流,能配套使用就行。

网友E:
主要看变比

网友F:
你的电流3000A是变比前的电流还是变比后的电流,你这么大的电流肯定是软走表,

楼主:
电流互感器是3000/5的 要配什么样型号的电能表呢

网友G:
如果是三相四线,可以用DT862的     1.5(6)

网友H:
不管是三相四线还是单相二线.只要互感器是3000/5.就可以用   1.5(6)A单相电度表.

网友I:
因为互感器是3000/5.就可以用  三相四线或三相三线 1.5(6)A电度表

网友J:
可以用DT862  5(20) A     3* 220/380v  <3000A的电流估计是低压侧记量,顺便说一下如果是高压侧计量就要用 5(20) A    3*100V的>

网友K:
13楼不行,互感器二次电流最大为5A,你说该用多大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