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1):
本人负责矿井提升工作,用的是西门子直流调速系统,并联12脉动。电控调试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在低速运行时,在西门子装置中,用Drive monitor检测到主装置中,有60ms的电压失去(U、V、W三相),高速时没有问题。我们对调了变压器、电缆、快开、电抗器等,仍然是主装置出现这种现象。找不到原因,我们有两套装置,一套(扩容)可以运行,出现上述情况,另一套(原装)一直无法投入使用,一投入就烧触发板,哪儿来的过电压啊?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是否是这样的!!
直流电机换相与转子的联接线有接触不良频繁发生.

楼主:
楼上的兄弟,假如直流电机换相与转子的联接线有接触不良,主从装置应该都同时出现此种情况,但是从装置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