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1):
我们用的交流伺服电机都是给使能,给模拟量,测速装置构成一个伺服系统,但很多资料说用PLC发脉冲来控制伺服电机,我只知道脉冲是控制步进电机的,怎么伺服电机也是会发脉冲的呢?求助中。。。。。。

网友A:
伺服用的比较多的是位置控制方式,通常伺服位置方式控制时是用脉冲控制的
模拟量一般用于速度或是转矩控制方式

网友B:
日系和台湾的多用脉冲方式控制,欧美的多用模拟量和通讯方式进行控制。
如果位置控制器做开环位置控制的话,只能用脉冲方式,控制原理与控制步进差不多。
如果位置控制器接反馈做闭环位置控制的话,只能用脉冲方式和模拟量方式、通讯方式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