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1):
请问各位在变频器应用中有没有一拖5台以上的情况?使用情况怎么样。前两天去一家钢厂接了几台改造了,10台1.5KW的电机配一台变频器,10台电机直接并联,同起停,同调速。用22KW的变频器,不晓得行不行?
 像这样多台电机同时拖动时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在输出加磁环有必要吗?

网友A:
我记得说明书上好像是只能一拖二吧,没有听说拖这么多的,楼下说说

网友B:
我们用的ABB变频器就是一拖二,一拖五还没有听说过,不过你拖动的电机功率很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我用过一拖三,没问题

网友D:
可以,没问题.

网友E:
一拖十没问题,只要总功率不超变频器的功率就行,不过最好分别做一下热继保护,

网友F:
我见过1拖7的,功率比你的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在变频器应用中有没有一拖5台以上的情况?使用情况怎么样。前两天去一家钢厂接了几台改造了,10台1.5KW的电机配一台变频器,10台电机直接并联,同起停,同调速。用22KW的变频器,不晓得行不行?
  像这样多台电机同时拖动时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在输出加磁环有必要吗?
这个方案可以的。只是注意每台电机加接触器与热继电器作为过载保护,一旦电机过载,接触器将其断路。每路串磁环可以的,增加些成本罢了。

网友H:
可以这样做
1、总功率不能大于变频器的功率
2、必须在每台电机前分别加保护
曾经有个帖子讨论这个问题,可以搜索下

网友I:
同时启动、同时停止的话没有问题,但要注意变频器的功率必须比所有电机功率之和要大至少一级,另外一拖多时变频器对电机的热保护功能就没有用了,每台电机都要单独加热继电器来保护;

楼主:
明白,我先试试,再汇报使用情况,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J:
还有一个问题
每台后面加热继电器和接触器,假如有过载的就要跳接触器,这样直接断开电机对变频器有影响吗

网友K:
在辊道输送上经常这样用,注意每台电机前加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L:
可以这样做
1、总功率不能大于变频器的功率
2、必须在每台电机前分别加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