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DCS的性价比

楼主(2009-02-11):
有朋友能介绍下现在自动化领域的PLC和DCS的产品的一般的报价和能实现的功能.具体的最好,各个产品都可以的.如果是商业秘密不能说的也没关系.希望大家多给点信息.谢谢

网友A:
首先从名称定义看DCS中文简称 集散过程控制系统 特点 危险分散集中控制 它的编程是集中组态编程简单稳定 优点柔性好可以与网络很好连接与扩展
   PLC简称可编程逻辑控制系统 特点 针对控制方式进行语言编程,优势逻辑控制强逻辑编程方便,逻辑控制造价低,模拟控制相对造价较高.优势独立控制性价比稳定性高.

网友B:
除了一些比较保守的大型企业仍然坚持应用DCS外,DCS处于没落的地步.
DCS厂家也趋向于使用PLC类似的硬件来搭建,但为了迎合客户和市场的需要,仍声称是DCS或逐渐改名换概念忽悠.比如honeywell,siemens,其它的我想也差不多,但没实际使用过,"这事不便细说".
硬件上PLC比DCS可靠;软件上,随着发展,PLC处理模拟量能力已经足够大多数工艺需求;网络能力,PLC应用的开放标准网或总线越来越多,甚至超越DCS.所谓集散,不过是网络的能力,以前各家DCS都是封闭保守的,所以DCS的网络除了结构整合,稳定性好,没有优势了.
价格上,借着DCS的概念和某些不计成本的企业(国有,垄断)的撑腰,DCS仍然要贵.当然,DCS的上位级软件还是比较强大,比较具有完整性能的,除了安装和维护专业性强外,安装后的稳定性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C:
没有用过 不知道怎么样
不过来说 现在PLC还是很普及的

网友D:
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一些比较保守的大型企业仍然坚持应用DCS外,DCS处于没落的地步.
DCS厂家也趋向于使用PLC类似的硬件来搭建,但为了迎合客户和市场的需要,仍声称是DCS或逐渐改名换概念忽悠.比如honeywell,siemens,其它的我想也差不多,但没实际使用过,"这事不便细说".
硬件上PLC比DCS可靠;软件上,随着发展,PLC处理模拟量能力已经足够大多数工艺需求;网络能力,PLC应用的开放标准网或总线越来越多,甚至超越DCS.所谓集散,不过是网络的能力,以前各家DCS都是封闭保守的,所以DCS的网络除了结构整合,稳定性好,没有优势了.
价格上,借着DCS的概念和某些不计成本的企业(国有,垄断)的撑腰,DCS仍然要贵.当然,DCS的上位级软件还是比较强大,比较具有完整性能的,除了安装和维护专业性强外,安装后的稳定性还是比较好的.
DCS的没落,第一次听人说,不过也许真的会这样,现在已经感觉到了.个人认为PLC硬件和网络已经很强大了,只是上层的软件交互和逻辑搭建的功能是否比PLC强大很多呢?又或者PLC能否在这个方面超越DCS,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E:
一般plc用于数据的采集及显示,dcs得多用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