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1):
各位好:
       我们公司做的空调控制箱,箱内有4路采用变频器控制空调送风电机和排风电机,
就是出现面板上指示灯被变频器干扰,远程指示灯和故障指示灯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
就一直亮,好明显的,用电压表量了下,有一到二伏电压,指示灯是220V的,型号是
AD16-22D的,奇怪是小功率的没有这台明显,哪都不管了,就这台明显,就是变频器
一开,就亮起了,直到变频器停了,没声音了,就不亮了,就是一闪闪的就不亮了。
       现在把4路控制线路的N线都接到地排上,还是有点亮,我再把指示灯上的N线拿掉,
把指示灯上的N线并起来直接从另一处接到地排,这样,指示灯就没有哪么亮了,不
明显了。
       现在问题是:这样接,以后会不会出现问题,这种情况把N线换成PE了。可不可行!
在这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在指示灯的两端并一个CBB电容。

网友B:
如果是你把N接在PE上的话,就不亮了。个人认为是N线接触不好,因为N线和PE线是相连的,只是功能不一样。

网友C:
可以加条地线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好:
        我们公司做的空调控制箱,箱内有4路采用变频器控制空调送风电机和排风电机,
就是出现面板上指示灯被变频器干扰,远程指示灯和故障指示灯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
就一直亮,好明显的,用电压表量了下,有一到二伏电压,指示灯是220V的,型号是
AD16-22D的,奇怪是小功率的没有这台明显,哪都不管了,就这台明显,就是变频器
一开,就亮起了,直到变频器停了,没声音了,就不亮了,就是一闪闪的就不亮了。
        现在把4路控制线路的N线都接到地排上,还是有点亮,我再把指示灯上的N线拿掉,
把指示灯上的N线并起来直接从另一处接到地排,这样,指示灯就没有哪么亮了,不
明显了。
        现在问题是:这样接,以后会不会出现问题,这种情况把N线换成PE了。可不可行!
在这先谢谢各位了。
N线接到地排上,这就成了N地混接的系统,是极不安全的。绝不推荐。这种情况,与变频器的安装布线有关,控制电路的线要尽量远离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强电电缆线。另外AC200的电源也可采用隔离变压器供电,即可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E:
UPS可以在市电出现异常时,有效地净化市电的净化是什么意思?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这个问题不大好解决,现在一个是找抗干拢能力强的指示灯,
才能解决,关键这种指示灯不好买,有种有绿色的没黄色,不知是什么型号,
别外还有一种方法,是在指示灯上搞电容和电阻回路才能解决,不知电容要用多大的,
还有电阻也可以,不知用多大的,至于变频器走线,哪个线都接好了,也不好动了

网友F:
咱们在《知道》上没遇到高手,在这里真是高手如林哪!这篇问答俺收藏了!俺也遇到这个问题没解决,俺谢谢上面各位大侠咯!!!

网友G:
在指示灯的两端并一个CBB电容。
224K1600

网友H(2009-03-15):
多次遇到这种情况,AD16-22是LED指示灯,稍有一点感应电压就会暗亮,只要在指示灯两端并接一个100K的电阻就能解决。

网友D:
最关键的还是不要将N线引入系统,特别是控制系统。可以采用开关电源,用低压的指示灯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