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1):
本人新手 通过用MicroWIN 指令向导创建通信协议后 出现的子程序为隐藏文件
不知怎么通过串口实现网络通信 实现PLC与PLC之间的控制 请大家帮帮小弟
最好说详细点 谢谢了!!!!

网友A:
把问题讲清楚了;
是要二台PLC联机,你要实现哪些功能?

网友B:
本人新手 想实现一台PLC控制另一台PLC
比如 主机甲PLC的一个开关I0.0 控制乙机的一个灯Q0.0亮
当波特率 通信协议都调试完成后  是否可以用甲机的I0.0地址信号传送给VB寄存器 VB寄存器传送到乙机VB寄存器 再送给乙机的灯信号Q0.0
本人比较笨 想了解下原理是怎么样的 希望有空的好心人帮小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