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1):
有一对凹凸轮。由于长时间使用而引起凹凸磨损变形,达不到原设计尺寸。现要求设计一台专用机对该轮进行修复。修复后表面不可以有任凭磨痕或震纹,你看看这种专用修复机该怎么做?
不要说做数控了,数控太贵,就纯机械的,越便宜越好

网友A:
呵呵,一点没有思路。还是请版主讲讲吧

wushulin评论:气你不成才,伸手就要,扣你2分。

网友B:
如果是大批量
做两个不同类型的磨具像图中所示去修复就可以了
当然是磨具与凸凹轮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高耐磨
然后用砂纸精磨
基本上看不出来磨
纯属想象
如属可行
实为巧合

wushulin评论:你总算是想过了,好好想想,提醒你一下:知道仿形机吗?
奖你5分动脑奖,扣了楼上楼下二位的4分,加给你了。

网友C:
我是一点思路都没有啊
没做过

wushulin评论:气你不成才,伸手就要,扣你2分。

网友B:
HOHO,好玩
我查了一下
采用实体仿形原理,故可拷贝复制出与实物形状完全相同的产品,同时也可进行缩放。
路边小摊上配钥匙的应该就是这个原理吧?
此外,请教一下,
魅力有什么用?

楼主:
搞非标的人,要多动脑,其实别理解成我要大家帮我做设计,我这里只是想给平时专做设计工作少的人一点点设计机会。没想到,这里的懒人却是这么的多,实在是让人失望了。

回楼上:魅力有什么用?
这个要问网站了,我也不知道

楼主:
二天时间的工作,就是做了这个专用仿形磨,当然这是我的工作,不知道你看过后有没有向这方面想过。虽然是别人的事,但别人的事,可以增加你的经验。

网友D:
这个专用的设备不错
我们公司有焊管设备,有几百个这样的轧辊,都是用数控车做出来的

楼主:
搞非标的,要学会异想天开,这个是一个小小的设备,没有多大的挑战性.要不要我再给大家出一个什么题呀?

网友B:
为什么第二次受奖励没第一次奖励爽呢?
期待下一个问题,
期待更多的锻炼

楼主:
呵呵,奖励是一个肯定,说明我肯定你的第一次要我些了,如果分少,那就是第二次只是一般般了。

网友E:
楼主和偶的想法差不多。不过偶想的是用车床,上靠模。精车后用细砂纸打磨。

楼主:
车床加工是有刀痕的。磨后不可以有震纹,一般是很难做到的。

网友B:
不是分少分多的问题
我只不过觉得第二次回复没必要和第一次奖那么多
不然我的第一次太不值了

楼主:
对于积分的奖励,主要是对回贴动脑想过的肯定,只要你是真正动脑想过了,这里写出来,我分得清的。因为非标是没有多少可以对比或刚好就有实例的。

网友F:
哈哈~~~~~!
   楼主可真逗,就说是要一台磨床嘛~!有电机+轴卡轮.手工也修了.不过还要点手上的工夫^*^

网友G:
楼主真牛啊!!!受惠了!

网友H(2009-03-18):
我想请教楼主,凸的还能理解,可以用砂轮磨掉,但是凹的呢?本来就少了,怎么还能用砂轮磨呢?我的想法是凸的用砂轮,凹的用模具,呵呵!看楼主的想法,上面那个设计应该对凹凸的都能用吧,请楼主说说凹的怎么理解?

网友I:
我搞热轧的 我们那有轧辊磨床 应该可以磨的,一个工件电机,一个砂轮电机,砂轮可以前后左右的走动的。我是搞电气的,呵呵不过我们的那个太大

网友C:
好象制作非标的东西根本没有可以参照的东西

网友J:
仿形机,有点像打锁匙的那种设备

网友J:
顺便问一下,楼主的画图软件是用SOLIDWORK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顺便问一下,楼主的画图软件是用SOLIDWORKS吧
我是用的SOLIDWORKS,用起来还算可以吧

网友C:
楼主真的不错,刚学的软件就能干活了
真是佩服你的能力啊!

网友K:
楼主在用UG没有
我准备用这个来试试做结构设计呢 !

楼主:
我不会用UG,没时间学。学这些主要是要有时间才可以,还要看悟性

网友L:
没有思路,说的再详细点,不要只是你自己明白

网友M(2009-05-15):
可以考虑用仿形磨

网友N(2012-06-29):
我想问一下版主,要达到怎么样的修磨精度才能够才不会出现磨痕和振纹,电机方面的控制是怎样的,凸凹轮的材料是Cr12吗?版主设计的这机器是怎么具体工作的啊,麻烦细致点了

网友O:
可以表面处理干净, 表面喷涂后再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