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功率控制

楼主(2009-02-11):
我厂用的无功功率控制器是jkl-2b的。上两个月一直正常。过年时厂里放假了。160的变压器只带了有2kw的照明和一台电视机一台分体空调。无功一直开着。一个月没看也没人理他。今天抄表发现有功走了68.无功走了331.还没见过这种毛病。是啥原因?

网友A:
功率太小,欠流,一补,变成容性负责,反而超得更凶,所以不补,应该正常。

网友B:
同意顶楼的说的,再放假的时候你再试试吧。呵呵

楼主:
谢谢了。无功控制器显示的就是欠流。关键是已经成这样了。肯定要罚钱了。20号交电费还能不能补救?望赐教。

网友A:
好像没法了,能给供电部门协商一下最好;再加一个小一点的电容,平时不用,只在放假的时候投上去,注意功率因数表的读数。

楼主:
谢谢了。星际旅行者。我感觉jkl-2b的控制器好像没有那个jkl-5c那个好用。jkl-5c的我放假时就没有管过他。就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不过有一点不一样。原先是两块表机械的一个有功。一个无功。现在电业局把它换成一块了。电子表有功和无功在一起。这个是不是也一定关系。

网友C:
这个不太懂,学习。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jk1-2b是不是单相采样的,jk1-5b是不是三相采样的,若果是,肯定jk1-5b比jk1-2b好,jk1-2b如果是单相采样,就要注意负荷的分配。有功表和无功表在一起应该不会造成影响。

网友D(2019-02-02):
看不出来是啥时候的话题分析一下原因也有用,首先,接线估计不会有问题。如果有问题早就体现出来。互感器变比应该在300至400之间。楼主说有功走了68无功走了331不知道乘没乘上倍率。那会很多的。按300:5算再×60走的可能太多了。可能是乘完倍率了,根据描述的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过补了,也就是有一路或几路始终在工作。现在的计量表。基本都是可逆的。过补欠补计量表都会正常走动。其实电容柜只针对感性负载。也就是电动机。如果能够确认在很长时间内没有电动机工作。电容柜就应该关闭。是不是由于。没有生产,只有生活照明等。负载偏流正赶上取样那相,目前还没真没有这方面经验。控制器一般是比较稳定的。不用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