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电压保护器知识

楼主(2009-02-11):
请教大家  过电压保护器与避雷器有什么区别  再就是过电压保护器和避雷器怎么做实验的

网友A:
常见的过电压保护器和串联型稳压电路原理类似,是通过采样电路把输出电压的信号和基准电路做比较,然后,由开关管做关断电路。
保护器一般是用在电压要求范围很窄,且容易损坏的电路上
避雷器
  surge arrester
  能释放雷电或兼能释放电力系统操作过电压能量,保护电工设备免受瞬时过电压危害,又能截断续流,不致引起系统接地短路的电器装置。避雷器通常接于带电导线与地之间,与被保护设备并联。当过电压值达到规定的动作电压时,避雷器立即动作,流过电荷,限制过电压幅值,保护设备绝缘;电压值正常后,避雷器又迅速恢复原状,以保证系统正常供电。
  避雷器有管式和阀式两大类。阀式避雷器分为碳化硅避雷器和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又称氧化锌避雷器)。管式避雷器主要用于变电所、发电厂的进线保护和线路绝缘弱点的保护。碳化硅避雷器广泛应用于交、直流系统,保护发电、变电设备的绝缘。氧化锌避雷器由于保护性能优于碳化硅避雷器,正在逐步取代后者,广泛应用于交、直流系统,保护发电、变电设备的绝缘,尤其适用于中性点有效接地的 110千伏及以上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