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1):
一只开关控制4只金属卤化物灯,其中一只亮了一会儿不亮了,一会儿又亮了,请教师傅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拙论!有可能是那只灯接触不良,也可能是触发器有问题。

网友B:
每只灯炮有没装装镇流器啊?

网友C:
灯接触不良

网友D:
可能是接触不良,你从电源、接线端子、灯都好好检查一下吧。

网友E:
用只新灯泡试一试,即可判断是否是灯泡问题,灯泡无问题,换触发器,还不行,换镇流器,处理这类故障,替代法最好,又不损坏东西。

网友F:
灯有问题!
绝对是灯的问题!卤素灯的常见现象。一般是由于内部卤素自激挥发不够造成的。建议换灯。

网友G:
灯泡问题 或者是触发器 我就遇到过

网友H:
灯泡自镇流的问题,电压底时会灭,温度低后会重新启动,你试试灯泡亮一段时间后,断开开关再合闸肯定不会亮的,等灯泡温度低了会重新启动

网友I:
应该是灯的寿命到了,虽然很贵但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J:
应该是灯的寿命到了

网友K:
楼上的朋友讲得已经够了,我认为还是寿命到了.还可以把触发器换个大规格的较好.

网友L:
这是金属卤化物常见的故障,是灯的问题。

网友M:
楼主遇到这样的问题了,直接采用替换法,试一试就可以啊,估计灯 接触不良或者是更换镇流器哦,

网友N:
电压过低,不稳定时也容易这样

网友O:
应该是灯的寿命到了,还是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