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1):
我厂的变压器是1600KW。用电设备主要是电动机。早上要启动4台220KW。5台132KW的电动机。总功率是1540KW。但是电压从380V低到330V或者更低。为会么电压会降到那么的低。有什么方法解决。与无功功率有连系吗。

网友A:
与无功功率有连系,要用补偿电容

网友B:
个人认为是你的变压器选小了。呵呵

网友C:
要加电容补偿的
但主要的是变压器容量
可以试一下,如果只是加载到1600*0.7=1120KW的时候
电压是否会降低到那种程度
因为变压器有效率的问题,电容补偿可以提高其效率,
但此变压器已经满负荷了
建议1、更换变压器,增大其容量
     2、增加电容补偿

网友D:
1600KVA的配店房一般都是有无功补偿的(如果你的现在还没有可以加上去把cos@提0.9可能解决问题)
从你现在的情况来看主要是变压器容量过小的问题
60的余量能做什么啊?
这个只是你的简单计算容量
电动机的功率上转轴上的输出功率并不能代表电能的输入功率的
还有变压器的容量问题
其他辅助用电设备的功率

网友E:
呵呵;KW与KVA是不等价的;
如果是1600KVA,肯定是不够用的;

网友F:
容量不够造成的
提高容量吧

网友G:
增容吧,没有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