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1):
请问PLC输入模块与接线模块,两者之间的电源怎么供电的,输入模块是在基板上而接线模块是接在输入模块上的,两者之间是谁向谁提供电源.请高手帮忙.

网友A:
是三菱的PLC吧?是靠主电源供电,基板负责供给其他模块电源,这在PLC选型手册上应该有说明,基板上所带的模块的总电流不能大于电源能提供的电流.

网友A:
接线模块不需要供电的吧,只需要提供信号接入,最近我公司正在考虑换三菱系统,具体情况还在协商。

网友B:
接线模块你具体是指什么?能否说明白点

网友C:
下次提问把用的详细型号讲清楚了别人才能帮你回答;

网友D:
根据不同的PLC型号,有所不同,有专用的PLC电源模块的,还有模块提供传感器电源的。

楼主:
上面问题的形号是.PLC 是三菱A系列的,电源模块是A1S61PN.输入模块是A1SX42.接线端子模块是A6TBXY36.
基析是A1S38B.

网友E:
PLC CPU应该提供电源吧

网友B:
输入模块A1SX42其工作的电源是基板供电
A6TBXY36只是一个接线端子台,把输入模块A1SX42上的针式的接线转换成螺丝的接线,它不需要给它提供工作电源

网友C:
另外输入模块工作电源5V由电源模块通过基板供电;
但输入需要的DC24V电源还是要从外部供应;

楼主:
谢谢朋友指教,不弟明白了

网友F(2013-01-04):
我公司生产PLC快速接线模块,取代传统配线模式,省事更省力,功能强大,www.sdne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