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1):
我有一个设备,自带13A的开关,应该是个空开.
当我开机一瞬间经常跳掉墙上的空开,墙上已经是D40的空开了.而机器自带的却不跳.
能给我一点建议么?
或者我猜机器上的是延时的开关,可以避免开机的瞬间电流?我QQ15192984.或者可以留一个你的联系方式么?
我是现场工程师,正在修机器,烦恼得很.谢谢!!

网友A:
墙上的空开换一个试试,另外用电流表测一下,看看电流是多少

网友B:
按功率算一下起动电流,看空开是否和格。

网友C:
可能是那个D40的空开有问题,下次启动时你测一下起动电流是多少,问题就能确定了。

网友D:
你的D40是坏的吧?
用的时间太长了该换了

网友E:
40的开关有问题吧

网友F:
d型空开是电动机专用的,有延时断开功能,你的型号应是40A,上级空开是13A你说该跳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