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1):
就是说它的工作方式和他带的电机有关系么?带个大点的或者小点的,在10hz下是不是都可以正常工作,我说的是变频器,但是至于电机就不说了~

网友A:
变频器在0-最高频率都可以工作。有什么问题吗?请展开一下。关注...

楼主:
就是想知道变频器的工作频率范围,是他在各种频率下都可以工作?电机的工作频率对他没有影响,
事例是 我们这里有个90kw的风机加个变频器,如果让变频器工作在8kw的状态下,变频器有影响么? 电机呢?

网友B:
应该可以德

网友C:
呵呵;
变频器只要供电的电源电压及频率在限定范围内,都可以工作;
你说的10HZ如果是给变频器供电的频率是不行的,但输出频率只要在0~最高频率之间都可以,只要电机能承受;

 90KW变频器带小功率电机,只在变频器上设定的额定电流按8kw电机的设定,工作完全没有问题;
 只是大马拉小车,一是金钱上浪费很多,另一个变频器本身的功率损耗,90KW比11KW要大的多;

网友D:
要注意,低频下长时间运行电机会发热很快的。

网友E:
10Hz以下工作对电机损害比较大

网友F:
可以是可以 但是不宜长期低频运行

网友G:
变频器变频当然可以用

网友A:
对于变频电机,无所谓什么频率下运行,只要电机的最高转速允许,工作在什么频率下都是没有问题的。对于普通电机,要看其绝缘强度,F级绝缘的,加个强迫他冷风机,也没问题。

网友H:
九十千瓦的电机,为什么要它工作在八千瓦,只能用变频器降低输出频率来实现。降低频率的同时电机转速也大大降低了,这时的风机还会有风吗,

网友I:
不宜长期低频运行

网友J:
奇怪,你们都有90KW的变频带8KW的电机。变频器的运行频率理论上讲是0-最高运行频率(设定)。但你要考虑几个问题:第一、各家变频质量不一样,功率因素不一样,低频时的起动力矩也就不一样。差点的国产变频器起动力矩相对太低。(大部分变频器10HZ运行问题不大),如果运行频率不能大于正常使用力矩,见意你放大变频等极。第二、电机发热,解决这个问题就用变频电机好了。
有需要Q我:603037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