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数字万用表测试三极管

楼主(2009-02-11):
以前看过相关的书三级管可用万用表电阻档10K测试(NPN管)be和cb结正向电阻在3、4k左右反向电阻无穷大,而在实际测试中正向方向都有100k多的阻值。而对场效应管也是和相关资料相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赐教

网友A:
那是用普通的指针万用表测试结果,数字万用表测试三极管用二极管档

网友B:
数字万用表测试与指针万用表有区别,那么用数字万用表如何测试出三极管的极性呢?

首先将万用表打到测试二极管端,用万用表的红表笔接触三极管的其中一个管脚,而用万用表另外的那支表笔去测试其余的管脚,直到测试出如下结果:

1、如果三极管的黑表笔接其中一个管脚,而用红表笔测其它两个管脚都导通有电压显示,那么此三极管为PNP三极管,且黑表笔所接的脚为三极管的基极B,用上述方法测试时其中万用表的红表笔接其中一个脚的电压稍高,那么此脚为三极管的发射极E,剩下的电压偏低的那个管脚为集电极C。

2、如果三极管的红表笔接其中一个管脚,而用黑表笔测其它两个管脚都导通有电压显示,那么此三极管为NPN三极管,且红表笔所接的脚为三极管的基极B,用上述方法测试时其中万用表的黑表笔接其中一个脚的电压稍高,那么此脚为三极管的发射极E,剩下的电压偏低的那个管脚为集电极C。

网友C:
其实大多数数字万用表都有三极管专用测试插孔,NPN----PNP.型都有。对应插入会显示放大倍数,

网友D:
现在都很少用指针式万用表了,基本上都用数字万用表了,二楼说的很清楚啊,赞个,